一批F107的芯片无法串口ISP问题

楼主:
现在在ST订了一批STM32F107VCT6,无法用串口ISP,但JTAG正常,这里热闹,请教一下。

芯片上完整标识:
-----------------
STM32F107

VCT6  Z

99056 VC

MYS  99 923

-----------------

同样的硬件平台,之前申请的样品就可以用串口ISP(PD5、PD6)。现在这批芯片不管是串口1(PA9、

PA10)还是串口2,都试了,不能下载。下载软件用过官方的2.0;以及MCUISP。

能下载的芯片标示:
---------------
STM32F107

VCT6  Z

99DMF VC

MYS  99 961

--------------

网友:
这2个批次的STM32F107VCT6,串口ISP都有问题。

芯片标注的最后3个数字要大于923,同时不是961的才没问题。

网友:
香版真敬业,周末都不休息!
谢谢你的及时回答!
那我的这批F107芯片串口ISP的问题就无解了哟?
这批芯片只是ISP问题吧?不会还有什么BUG吧?
我看尾缀961的芯片可以正常ISP啊?有什么问题?
难道其他批号的芯片不是用PD5、6来ISP?

网友:
尾缀961的芯片串口ISP时,每次都必须重新上电,才能ISP。
是这个问题?

网友:
这2个批次只是里面Bootloader有问题,主要是在USART1上,我也是刚知道的,后续的批次改正了Bootloader的问题。USART2也有问题,我还不知道。

其它已知的BUG都写在Errata Sheet中。

网友:
再次请教:
这次到了一批F107VCT6,批号:927,
好像也无法Bootloader

网友:
107VBT6 批号926 是否也有同样问题?

我们在实验中发现跟lz的问题相同,想问一下厂家是否能确认一下926是否有同样问题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样品的BUG,真是要命!

网友:
又有客户反映:
批号961的串口2(重映射后的)可以ISP下载,但是不能通讯。
在电脑仿真的时候,总会有 Disabled pins TX
不能发送出数据。
请版主抽空来看一下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嗯,这种BUG是挺要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