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gpio读取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18):
stm32的gpio读取的问题
gpio接一器件输出脚,gpio设置为OD,外部加5v上拉。
#define TLC2543_SO_read GPIOC->IDR & GPIO_Pin_7
怎么读不到数据呢?
数据

网友A:
怎么叫读不到数据?
读这个脚之前,你必须在这个脚上输出'1'。
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脚?

网友B:
gpioc的pin7阿。

网友C:
读之前需要 GPIOC->BSRR = GPIO_Pin_7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