闹不明白ST为啥把FSMC得引脚分配得这么乱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题,那引脚东一根,西一根。布线的时候麻烦死了,不知道为啥要弄成这样

网友:
因为工艺&&成本问题。 就好比多层电路板的布线比较整齐,两层的差些。。。

这个更是不是 6-8 层高K 金属布线有关吧。

难道ST的130纳米CMOS工艺是4层的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个图,说明了ST为什么要怎样步....

网友:
为了保证不同封装之间的引脚(Pin to Pin)兼容。

估计3楼说的是下面这个图:

网友:
其实也不像楼主说的那么夸张“引脚东一根,西一根”,应该是一簇一簇地布局的。

很多应用场合引脚的Pin to Pin兼容,对于选型是非常重要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的..赫赫有名 ..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觉那图做开发板不错哦

网友:
感觉那图做开发板不错哦
做开发板确实不错,我们已经做了这样的开发板(如下图),如果有人愿意做,我可以把PCB文件和线路图发上来。

下图中左边是PCB的背面,右边是PCB的正面,上半边的板适合于36脚和64脚的STM32,下半边的板适合于48脚和100脚的STM32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香版,发上来嘛,我有兴趣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真够乱的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也有兴趣,共享一下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挺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