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bug编译通过,Release编译报错,为什么呢?

楼主:
编译环境:STVD4.1.2 +COSMIC Version: 4.2.8.
报错如下:
#error cpstm8 stm8s_it.h:27 can't open stm8s_lib.h
#error cpstm8 stm8s_it.c:626(9+3) bad struct/union operand
#error cpstm8 stm8s_it.c:629(23) missing prototype
#error cpstm8 stm8s_it.c:629(24+14) TIM4_IT_UPDATE undefined
#error cpstm8 stm8s_it.c:626(2+5) GPIOD undefined
stm8s_it.c:
The command: "cxstm8 +mods0 -pp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Release\ -coRelease\ stm8s_it.c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1
exit code=1.
project.elf - 7 error(s), 0 warning(s)

网友:
回头看看你的debug和Release的工程设置吧。

网友:
谢谢。 确实是。

自带的例子,main.c和xxx_conf.c和库、中断函数XXX_it.c不在一个地方。。
把所有文件放到一个目录下就可以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Release编译的东西都不能正常工作,所以一直用Debug模式编译发布软件,搞不懂什么原因,问ST也没有说为什么

网友:
STVD的编译器确实很难弄。。。
编译出错后,再恢复不了。
KEIL。ADS,IAR。。都比较皮实。。
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在工程的设置里配置一下C Compiler, 在Category 选中Preprocessor, 然后在Additional include 文本框中的内容保持与Debug版的一致就好了。

网友:
----------- Project project - STM8 Cosmic - Configuration Debug -------------
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... Done!

----------- Project project - STM8 Cosmic - Configuration Debug -------------

Compiling main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main.c
main.c:

Compiling stm8s_it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stm8s_it.c
stm8s_it.c:

Compiling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clk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clk.c
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clk.c:

Compiling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exti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exti.c
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exti.c:

Compiling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gpio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gpio.c
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gpio.c:

Compiling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tim4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tim4.c
..\..\..\library\src\stm8s_tim4.c:

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.c...
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pp -l -i..\..\..\library\inc -i..\..\..\library\src -i..\..\..\project -i..\..\..\examples\common -i..\..\..\..\..\..\..\cxstm8 -i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Hstm8"  -clDebug\ -coDebug\ stm8_interrupt_vector.c
stm8_interrupt_vector.c:

Running ST7 linker
clnk -l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Lib"  -o Debug\project.sm8 -mDebug\project.map Debug\project.lkf
#error clnk Debug\project.lkf: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.fbss
The command: "clnk -l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CXSTM8\Lib"  -o Debug\project.sm8 -mDebug\project.map Debug\project.lkf 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1
exit code=1.

网友:
谢谢。
重新设置了一下,还不行。

网友:
把DEBUG工程下的这几项配置记下来,然后在Release中查对,没有的地方补上。

网友:
谢谢。。。再试试。。看来还是不熟。

都没有设置过这个。。

网友:
按6楼的方法,一般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