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的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的问题?

楼主:
请问stm32的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在哪设置?

默认的优先级是多少?我怎么没有找到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的设置??

高手指点

网友:
用这个函数: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 function
查查库函数手册里有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默认的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是多少?

网友:
顶一下,
   我也不明白,systick 的优先级设置函数是否也可用一般优先级设置的函数来设置?
   例如: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SysTick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 我需要systick 的优先级高于其他的外部中断。

   下面的代码是否可以设置吗?
#ifndef __NVIC_PRIO_BITS
  #define __NVIC_PRIO_BITS    4               /*!< standard definition for NVIC Priority Bits */
#endif
    NVIC_SetPriority (SysTick_IRQn, (1<<__NVIC_PRIO_BITS) - 1);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ick是在cortex-M3技术手册里面,不在STM32手册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