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IAR5.3+ST最新库如何在RAM里放真?

楼主(2009-11-25):
stm32+IAR5.3+ST最新库如何在RAM里放真?
我现在是每次仿真都要下载到FLASH里面,这样次数多的话可能会将FLASH擦坏。
可以直接在RAM里仿真吗?
使用的万利的 ST LINK2 + 自己做的板子
FLASH
如何

网友A:
能说的仔细点吗?

网友B:
首先在项目的option->linker->config中:选中override default,选择stm32f10x_ram.icf
然后在初始化函数中调用库函数:
NVIC_SetVectorTable(0x20000000, 0x00)
最后,芯片的boot引脚选到ram boot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