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X.S没有TIM5_IRQHandler,请问谁知道怎么添加呀 ...

楼主(2009-11-27):
STM32F10X.S没有TIM5_IRQHandler,请问谁知道怎么添加呀?
STM32F10X.S没有TIM5_IRQHandler,请问谁知道怎么添加呀?

网友A:
为什么不用标准的startup_stm32f10x_cl/hd.s?
里面都有TIM5_IRQHandler的

网友B:
我用keil建立工程后自动加入的就是这个启动文件STM32F10X.S

网友C:
那就不要用这个自动加入的,ST有专用的.s文件,根据不同的芯片型号有不同的.s,从网上下载个软件库就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