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 tim1PWM可控问题?

楼主(2009-10-25):
STM8 tim1PWM可控问题?
在应用中需要用到这种情况:
使用TIM1产生20K的PWM波,要求在PWM周期过程中,通过中断反馈来控制PWM电平的翻转,是否有办法实现?谢谢!
要求

网友A:
通过中断反馈来控制PWM电平的翻转
这句什么意思?

网友B:
恐怕不能像keilC51 那样用中断反馈来实现。

网友C:
可以,在中断里面根据你所需的条件,重新配置寄存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