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中断的奇异问题

楼主(2009-12-01):
STM32中断的奇异问题
程序调试一段时间,都比较正常,周日改了一下,我都忘了改了什么地方,中断时中断向量都跑到减16的位置了,USB的19、20成了3和4,USART1的37成了21,那位大侠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吗?我在VB和ZE上都试过,现象一致,把原来的中断函数入口放到减16的位置也可以工作
改了一些错别字,呵呵
位置
错别字
程序

网友A:
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

网友B:
表达的是有点混乱

网友C:
也就是说,原来中断时NVIC从中断向量表的正常位置取的中断向量,
而出问题后NVIC从减16的位置取中断向量,执行的中断程序跑到像
Hardfault、Memfault等的位置,而这些位置根本没有使能,改了下程序,
将中断向量表减16的位置填入正常的中断向量,看起来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D:
看看你的NVIC的代码和*.s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