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IAR5.30程序无法下载到flash

楼主(2009-11-28):
求助:IAR5.30程序无法下载到flash
原来用IAR4.42A,后来芯片换成了大容量的STM32F103RET6,烧写出问题,上网查说是IAR版本低,不支持大容量的芯片。
之后就换IAR5.30,改动了__iar_program_start,linker 选项config里改成了$PROJ_DIR$\STM32F10x_FLASH.icf
可download and debug 时,无法下载到flash,好像是在ram里运行的。
判断依据:掉电后再上电程序就不跑了,而且download and debug 的时候看不到 downloading flash 的进度条。
FLASH
download
程序
上电

网友A:
跪求高手解决!!

网友B:
那应该是没下到FLASH里,哪位碰到过的出来解释下哈

网友C:
应该是项目设置的问题
你下个ST的例程,现在的例程应该都是5.3以上的了,看看能不能正确下载。看看和你的设置有什么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