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STM32F103XC的定时器TIM5吗

楼主(2009-11-26):
有人用过STM32F103XC的定时器TIM5吗
STM32F103XC的定时器5怎么不能用呀
同样的程序改成TIM2,TIM3,TIM4都好使,改成TIM5咱们不好使呀?
有人用过TIM5吗?
定时器
程序

网友A:
我发现启动文件STM32F10X.S没有TIM5_IRQHandler,请问谁知道怎么添加呀?

网友B:
如果硬件上有TIM5,那就肯定可以用,除非你用的那款没有TIM5. 代码添加跟TIM2,TIM3,TIM4是一样的。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,
我用的KEIL建立工程时自动加的启动文件STM32F10X.S,这个启动文件里有很多中断都没有(比如没有TIM5_IRQHandler),虽然我照着其他的中断添加了但是不好使
后来用了这个startup_stm32f10x_hd.S,就好了

网友D:
还跟你用的软件配置有关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