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傻了,没明白1.5KUSB外部上拉电阻要不要

楼主(2009-12-07):
我傻了,没明白1.5KUSB外部上拉电阻要不要
我只用STM32F105做USB DEVICE,现在看103的评估板是要DP上拉的,
但是看文档似乎又不用,有usb soft connect
到底要不要外部上拉阿?不要的话可以节约1个宝贵的io...
电阻
评估

网友A:
当然要的。
没这个,再怎么soft connect也没用

网友B:
当然要了

网友C:
STM32F103需要外接上拉电阻
STM32F105/107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,只需要通过软件使能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。
你用105做项目,就看105的评估板拉,105和103的USB核是完全不同的。

网友D:
不知道能不能暂时的把USB停掉,把DP,DM设为普通IO来作soft connect?
这样来省掉一个控制Soft connect的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