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事件输出的用处是什么呢?

楼主(2009-12-05):
stm32事件输出的用处是什么呢?
唤醒另一个mcu?还有就是事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.新手求教谢谢
MCU

网友A:
就是程序中执行SEV汇编指令,可以在引脚上输出一个脉冲。使用这个脉冲做为另一个MCU的外部中断源。

网友B:
哦,这样啊

网友C:
用一个MCU唤醒另外一个MCU,一般在哪用呢

网友D:
不一定是唤醒啦,就是通知呗;一般来说是告知重要的事情发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