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IMRLINK

楼主(2009-11-20):
SWIMRLINK
我的RLINK SWIM 怎么不能单步(STEP INTO/OVER)啊,IDE是ST VISUAL DEVELOP,编译器是COSMIC ,能下载到目标板,也能全速跑,也能运行到断点处,到底是什么原因呢,难道ST也解决不了
目标
编译器
断点

网友A:
有这种事?
EP868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你单步运行时什么现象

网友C:
不能单步?不会吧

网友D:
运行单步即STEP INTO/STEP OVER,就出现cannot find bounds of function,能全速跑,也能跑到断点处,这种情况是IDE问题还是仿真器出了问题?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啊?

网友E:
我用是STM8AF6166

网友F:
IDe 的版本是4.12

网友G:
怎么还是不能仿真这个问题,版主出来救救急啦

网友H:
RLINK没用过,我用STLINK可以,另外MCUISP的EP868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