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版的STM32F中文参考手册发布没有?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前我手里的是第7版,有第8版了吗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文最新的仍然是第7版,与英文最新的第9版差别不大,主要差别是英文第9版增加了USB OTG和Ethernet的内容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第7版里面很多错误,怎么还不更新发布呢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指出错误所在,我们正在校对新的版本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前大家提的错误都改正过来了吗?

网友:
以前提的都是一些类似于错别字、标点符号之类的错误,都不影响理解。这些早已在原稿中改正,你还有新的修改意见吗?

这是以前收集到的意见:【纰漏收集贴】STM32F10x中文参考手册(2008年12月第7版).pdf,已经收录。

网友:
关于DMA的数据传输宽度
中文版第7版第102页
英文第9版第186页

网友:
再提个中文参考手册的错误:

99页最下面一行:可编程的数据传输数目:最大为65536
101页 9.3.3 DMA通道
       每个通道都可以。。。。。DMA传输的数据量是可编程的,最大达到65535。。。。。

实际数量应该是65535

网友:
又发现错误
9.4 DMA寄存器
9.4.1  DMA中断状态寄存器(DMA_ISR)
HTIFx:通道x的半传输标志。。。
0:在通道x没有半传输事件
0:在通道x产生了半传输事件

都是0不对吧?该处下面还有好多类似的错误

网友:
又发现错误
9.4.6  DMA通道x存储器地址寄存器(DMA_CPARx)
应为CMARx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么多错误啊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应该找个有在中国银行国际部负责单证的人来做校对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用,我们提出错误之处ST能及时跟进改成就行了,绝大部分没啥问题,这些小错误可能对初学者造成写迷惑,大部分的成熟工程师不会受到什么影响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winloop的细心,你提出的这些错误都已经在原稿中改正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版的错误应该少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