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STM32F103C8T6的AD参考电压问题

楼主(2009-12-12):
问一下STM32F103C8T6的AD参考电压问题
从引脚上看,这个CPU是没有vref+和vref-引脚的,那么AD转换的参考电压时从哪里来的?是内部的Vrefint吗?如果是,这个电压值是多少?
谢谢!
问题

网友A:
每个型号的STM32都有VREF+信号,只是有些型号没有把这个信号引到外部的引脚上,而是在芯片内部把这个信号与VDDA接在了一起;使用这种型号的芯片时,AD转换的参考电压需要接到VDDA上。

网友B:
你要知道是多少V的,就要看你的芯片供电电压时多少

网友C:
如果是内部参考电压,就是芯片的供电电压

网友D:
楼上的说的很对

网友E:
版主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