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局变量TimingDelay必须定义为volatile?

楼主:
为什么呢?
初始化相关模块:
SysTick_SetReload(9000); // 设定SysTick达到1ms计数结束
SysTick_ITConfig(ENABLE); // 使能SysTick中断
中断处理:
void SysTickHandler (void) {
if (TimingDelay != 0x00)
TimingDelay--;
}
延时代码:
void Delay(u32 nTime) {
SysTick_CounterCmd(SysTick_Counter_Enable); // 使能SysTick计数器
TimingDelay = nTime; // 读取延时时间
while(TimingDelay != 0); // 判断延时是否结束
SysTick_CounterCmd(SysTick_Counter_Disable); // 关闭SysTick计数器
SysTick_CounterCmd(SysTick_Counter_Clear); // 清除SysTick计数器
应用代码:
Delay(300); // 延时 300ms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不一定吧

网友:
STM32 全国巡回研讨会 的PPT上写的啊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T你都搞到了……

网友:
从代码严谨角度来说,必须加volatile.

如果不加volatile,代码根本经不起优化。
如果没加volatile,开优化还能用,只能说明这个编译器太劣质。

网友:
你用的是库是什么版本的。

好像在3.0里不用这样吧!!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一般在中断中改变的全局变量前加个volatile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仔细地看看volatile的意义。在程序运行时,变量的内容有可能被这段程序之外的某种操作所改变时,需要使用volatile来修饰,以通知编译器,在操作这个变量时必须直接从变量的存放地址直接读取它的内容,而不能使用任何缓冲值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的还不是很好 不过 谢谢大家了 就按照:我一般在中断中改变的全局变量前加个volatile来做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T网上到处可以下到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网站上好像也有,可以去看看

网友:
very nice 各位又帮小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