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IARRAM的问题,急!

楼主(2009-12-04):
STM32IARRAM的问题,急!
IAR编译的C,函数体内的变量是存在堆里还是栈里啊?哪位大虾给指点一下。
症状:
在函数体内使用1.6KB大小数组,运行死机;将同一数组移至函数体外成为静态数组,运行通过。
xcl文件的配置如下,都给了16KB了:
-D_CSTACK_SIZE=4000
-D_HEAP_SIZE=4000
函数

网友A:
还要看你怎么申请

网友B:
弄明白了,在xcl文件里可以设置。
之前我改的xcl文件和工程所使用的不是同一个xcl,所以改了也不见效。
谢过楼上两位前辈!

网友C:
哦,这样啊,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