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RC不能用ULINK2调试

楼主(2009-12-18):
STM32F103RC不能用ULINK2调试
使用ULINK 2调试自己的板子,(连接的JTAG信号线有:JTAG_TDI、JTAG_TDO、JTAG_TCK、JTAG_TMS、JTAG_TRST连接的信号),我开始认为是没有连接nreset的问题,把nreset脚与我电路板上的nreset链接以后现象还是一样,
就是每次进入DEBUG调试状态,程序就直接开始运行,但就是跑不到程序里去,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,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,帮帮忙
电路板
信号线
程序

网友A:
看看你的BOOT引脚接的对不对
看看你的项目配置中选择芯片的型号对不对,选择的flash烧录算法对不对。

网友B:
这些都是选择对的,同样的硬件连接,换用ST-link就可以跑起来的。

网友C:
肯定不是调试器的问题,你检查硬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