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问有关USB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18):
想请问有关USB的问题
不好意思,我是新手,很多不懂,请原谅。
最近想用
SD
卡做一个
U
盘,在写入
SD
卡之前先对数据做加密的动作,读取之后做解密的动作再传送给
USB HOST
。但是我猜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
AES
加密动作花太久的时间,导致未响应而挂起传送失败
?
(
我是在
WINDOWS XP
的环境下
)
但是
SD
卡读取是没有问题,主要是写的时候会出现问题,但有时候
64KB
以下的档案可以写成功,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使用
BUS HOUND
来观察,好像失败的时候都会出现
STALL PID
,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吗?真的非常感谢!
face
black
color

网友A:
当USB主机长时间得不到设备的响应时,有可能会做超时处理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初始化与设备的连接。

网友B:
他有RESET,但好像最后会出现illegal request,而档案传输的时候好像是传到一半才不行。还是有可能可以增加USB可以等待的时间?

网友C:
有可能增加USB等待的时间,但你需要修改主机端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