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,救火、、、备份数据无法保存

楼主(2009-12-10):
版主,救火、、、备份数据无法保存
在使用备份数据区域时,发现硬件复位和上电复位时,均无法保存备份数据,而时间是可以保存的,不知为题出在哪,可否急救???
数据
硬件
上电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在ST-LINK上调试,用仿真器RST都没有问题,一旦断电或硬件reset,备份区的内容就全变成0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B:
2楼兄弟怎么解决了?

网友C:
显然是没解决,都等着版主解决呢

网友D:
那版主赶紧给解决了

网友E:
嘿嘿,楼主既没有说明他是如何使用的,也没有提供电路图和各种测量数据,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,谁也不知道如何解决。

网友F:
版主需要哪部分的电路图?电池?只是一个3.0V电池加一个22ohm电阻连接到Batt,
测量数据?可否告知需要哪些,只是一说,就太多了、、、
还请版主明示

网友G:
我用的是好的啊?还请你查一查自己程序的问题,是不是执行了这个函数BKP_DeInit();那肯定完蛋,还有,检查一下写保护位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是否打开,要是打开最好关上,否则有可能出错,我发现ST给的例子里都是只管打开,不管关闭的,这点很容易给大家以误导!

网友H:
版主,可否提供援助

网友I:
不知道操作的方法,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网友J:
应该给的更具体些

网友K:
我也使用过备份区域 没有出现过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