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块STM32F103C8开发板i2c通讯

楼主:
下面是我主发送和主接收的程序,都是根据传输时序图来编写的,觉得应该没问题吧?
从接收和从发送的我不想用DMA方式,有人能提供一个吗?

void I2C1_ReceiveBytes(u8* pBuffer, u16 Module_ADDRESS, u8 Num)
{

    I2C_GenerateSTART(I2C1, ENABLE);  // Send STRAT condition
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 //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

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2C1, Module_ADDRESS, I2C_Direction_Receiver); // Send  Module_address for read
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)); //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

    while(Num)  // Receive  data
    {
        if(Num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2C1, DISABLE);      // Disable Acknowledgement

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2C1, ENABLE);      // Send STOP Condition
        }
        if(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  //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 Read bytes from the module
            *pBuffer = I2C_ReceiveData(I2C1);
            pBuffer++ ;
            Num-- ;
        }
    }
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2C1, ENABLE);  //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
}

网友:
主发送程序

void I2C1_SendBytes(u8* pBuffer, u16 Module_ADDRESS, u8 Num)
{
    u8 i;

    I2C_GenerateSTART(I2C1, ENABLE);  //  Send STRAT condition
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  //Test on EV5 and clear it

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2C1, Module_ADDRESS,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  // Send module address for write
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; //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
    for(i=0;i<Num;i++)   // Send data
{
        I2C_SendData(I2C1, *pBuffer); // Send the current byte
  pBuffer++;
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 //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
    }
    I2C_GenerateSTOP(I2C1, ENABLE);   // Send STOP condition
}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序写的很有条理,可惜我看的不是很懂

网友:
这里怎么就没人知道吗?
太冷清了吧?
版主呢?

网友:
I2C的通讯比较复杂,如果你不是非常地熟悉I2C的协议,还是不要自己直接操作它了,使用已做好的函数为好:STM32 I2C 封装库(查询方式+29楼中断方式+32楼DMA方式)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选择SPI进行通信啊,呵呵,简单些

网友:
板上的5个串口和2个SPI都用完了,还有两路通讯只有都用I2C了

我就是吧STM32封装库的函数直接拿来用,但是总是在I2C2 EV1 ,即
    while(!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);

就是在这里死循环。但是固件库和参考手册里面的资料就那些,直接用库函数就是一直调不通。以前用别的单片机直接模拟I2C的工作还稳定一些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哇塞,你也太大手大脚了,估计给你再多串口都不够用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没办法啊,产品需要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请问楼主可以把程序工程贴出来吗?最近也在做这个,没有调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