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TIME3问题

楼主(2009-12-15):
STTIME3问题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TIM3" is undefined C:\Users\shenghua\Desktop\LCDDemo(lcd+led+buttom)\LCDDemo\project\main.c 378
为什么 TIM3 没有定义啊?
project
undefined
Desktop
error

网友A:
ST TIM3 问题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TIM3" is undefined C:\Users\shenghua\Desktop\LCDDemo(lcd+led+buttom)\LCDDemo\project\main.c 378
为什么TIM3 没有定义啊?

网友B:
一般出现这种问题,你就找定时器定义的文件,很显然是里面没定义

网友C:
已经好 conf.h 里面没有定义 呵呵

网友:
呵呵,这种问题一般是。H文件里没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