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FLASH使能和禁止半周期访问对运行有什么区别吗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题

网友:
唯一的区别是使用半周期访问可以省电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谢版主,我在写了几次FLASH,这个过程中发现RTC走慢了半分多种,是不是写FLASH的过程中RTC等定时器都不走了,是不是写的完后要根据写的时间中心校准RTC,让RTC多走几个周期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在写flash的例子中,写完了并没有给flash加锁,这个动作对flash有没有影响呢。

网友:
感谢版主,我在写了几次FLASH,这个过程中发现RTC走慢了半分多种,是不是写FLASH的过程中RTC等定时器都不走了,是不是写的完后要根据写的时间中心校准RTC,让RTC多走几个周期。 ...
1)这个问题与楼主位的问题有关系吗?

2)Flash操作与RTC没有关系。你凭什么判断RTC走慢了半分多种?是否你的判断或计算方法的问题?

网友:
另外在写flash的例子中,写完了并没有给flash加锁,这个动作对flash有没有影响呢。
你指的影响是什么?没有加锁算不算影响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这个样子的,我原先测试的是RTC,走了一个晚上,没有误差,然后我开始测试flash,测试完了就把rtc的程序写回去了,结果rtc满了半分钟。

网友:
“测试完了就把rtc的程序写回去了”
这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做实验吗,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测试,就是RTC在测试其他部分的时候并没有操作,等测试完了其他功能后,把测试rtc的程序重新写道stm32,结果发现rtc慢了许多。

网友:
楼主还没有回答我在5、6楼的问题呢。

是你的问题解决了,还是不明白我的问题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主你好: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你在5楼的问题,可能我解释的还是不够清楚明白,我指的是两个根本不相干的程序,我自己做了一个板子,用的是stm32f103rc,首先测试的是RTC,走的挺准的,第二天我测试的是FLASH做eeprom用,测试成功以后,我把前天测试好的RTC的测试程序重新写到板子里,发现RTC走的慢了一些。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说明白问题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加锁和rtc没有关系,我说的加锁是测试eeprom过程中考虑是不是写完数据后应该加flash保护,这样可是防止错误的写入数据。这个例程中没有,不过我测试完了觉得还是应该加锁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依据什么条件判断RTC走慢了半分多种?你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?是否你的判断或计算方法的问题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电脑时间进行对比,因为走了一个晚上并没有误差,然后我开始测试flash,测试的时间也就两个小时,结果走慢了半分钟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你是如何操作RTC的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那大家不都采用后一种方式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就是按RTC的例程做的,没有改动任何东西,3.12的库里带的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