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于部分按键不启用AFIO就能进入中断,请高人释疑

楼主:
程序介绍:使用红牛USER1:PA8,USER2:D3按键产生中断,通过不同中断打开,关闭LED。
问题说明:
1、如果不启用RCC_APB2Periph_AFIO,USER2:D3键中断正常,USER2:PD3不正常
2、如果启用RCC_APB2Periph_AFIO,USER2:D3,USER1:PA8都正常。 疑问:为什么需要启用RCC_APB2Periph_AFIO才可以正常中断,按照电路图和芯片手册,并不需要打开PD3的复用功能。
问了其他人,也不知道为什么,只知道要打开AFIO,谁能告诉我为什么,谢谢。

网友:
我的代码: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0x_lib.h"
#include  <stdio.h>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EXIT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Delay(vu32 nCount);
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main
* Description    : Main program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void)
{
#ifdef DEBUG
  debug();
#endif
  /*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*/
  RCC_Configuration();
  /*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*/
  GPIO_Configuration();
  USART_Configuration();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*/
  NVIC_Configuration();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*/
  EXIT_Configuration();
  printf(" System boot success!\r\n");

  while (1)
  {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RCC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/* RCC system reset(for debug purpose) */
  RCC_DeInit();
  /* Enable HSE */
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  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*/
  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  if(HSEStartUpStatus == SUCCESS)
  {
    /* HCLK = SYSCLK */
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
    /* PCLK2 = HCLK */
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
    /* PCLK1 = HCLK/2 */
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
    /* Flash 2 wait state */
    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    /*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
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    /* PLLCLK = 8MHz * 9 = 72 MHz */
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 RCC_PLLMul_9);
    /* Enable PLL */
    RCC_PLLCmd(ENABLE);
    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*/
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
    {
    }
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    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
    {
    }
  }
  /* Enable GPIOA, GPIOC,USART1 and AFIO clock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A
      | RCC_APB2Periph_GPIOB
      | RCC_APB2Periph_GPIOC
      | RCC_APB2Periph_GPIOD
      | RCC_APB2Periph_GPIOE
      | RCC_APB2Periph_GPIOF
      | RCC_APB2Periph_GPIOG, ENABLE);
      //| RCC_APB2Periph_AFIO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GPIO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/* ??PF6~10?LED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 |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/* LED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   /*  50MHz,10M,2M */
  GPIO_Init(GPIOF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D, GPIO_PinSource3)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8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NVIC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#ifdef  VECT_TAB_RAM
  /*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*/
 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RAM, 0x0);
#else  /* VECT_TAB_FLASH  */
  /*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*/
 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x0);
#endif
  /*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*/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/* Enable the EXTI3 Interrupt on PD.3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3_IRQChannel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/* Enable the EXTI8 Interrupt on PD.8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Channel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void EXIT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3);//ж??
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D, GPIO_PinSource3);//??
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8);//ж??
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8);//??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//??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//??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3 | EXTI_Line8;//·?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//ж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//?
}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USART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Configures the USART1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
{
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//USART1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);
//USART1_TX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//USART1_RX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//USART1?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Tx | USART_Mode_Rx;
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#if USART_RXINT_EN
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#endif
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return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fputc
* Description    :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or ITM Viewer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/* Printf? */
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(unsigned char) ch);
  while (!(USART1->SR & USART_FLAG_TXE));
  return (ch);
}
#ifdef  DEBUG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assert_failed
* Description    :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*         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.
* Input          : -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*                  - line: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ssert_failed(u8* file, u32 line)
{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#endif
void Delay(vu32 nCount)
{
  for(; nCount != 0; nCount--);
}

网友:
中断代码
void EXTI3_IRQHandler(void)
{
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3) != RESET)
  {
    /* Clear the EXTI line 4 pending bit */
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3);
    EXTI_ClearFlag( EXTI_Line3);

   // Led_RW_ON();
    printf("EXTI_Line3 Led_RW_ON!\r\n");

    GPIO_ResetBits(GPIOF, GPIO_Pin_6 |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);

  }
}

void EXTI9_5_IRQHandler(void)
{
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8) != RESET)
  {
    /* Clear the EXTI line 8 pending bit */
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8);
    EXTI_ClearFlag( EXTI_Line8);

    //Led_RW_OFF();
    printf("EXTI_Line8 Led_RW_OFF!\r\n");

    GPIO_SetBits(GPIOF, GPIO_Pin_6 |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);

  }
}

网友:
为什么需要启用RCC_APB2Periph_AFIO才可以正常中断?按照电路图和芯片手册,就知道需要打开PD3的复用功能。在参考手册 v9.0的176-177页: 9.2.5 External interrupt/event line mapping The 112 GPIOs are connected to the 16 external interrupt/event line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: 图21中显示使用IO口中断时,需要打开对应的AFIO功能:
1. To configure the AFIO_EXTICRx for the mapping of external interrupt/event lines onto GPIOs, the AFIO clock should first be enabled. Refer to Section 6.3.7: APB2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register (RCC_APB2ENR) for low-, medium- and high-density devices and, to Section 7.3.7: APB2 peripheral clock
enable register (RCC_APB2ENR)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.

网友:
谢谢专家。
这句话其实看到了,只不过没有读懂这句话。

现在反过来问问题:
为什么需要启用RCC_APB2Periph_AFIO才可以正常中断?--问题答案是确定的
问题改成-》
不使用AFIO,为什么PD3不能中断,而PA8却可以呢?PA8没有按照文档说明配置AFIO,难道就产生不可预计的情况了?对于PD3,PA8,他们应该一视同仁才对啊。

感觉文档似乎没有说明,抑或我确实没看明白,相当崩溃。。。

补充:使用的是103ZET6 144脚芯片

网友:
PA8不用打开AFIO却可以产生中断,这并不能说明这样操作是正确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4楼指出的手册中那一段说明说明了需要打开AFIO时钟:To configure the AFIO_EXTICRx for the mapping of external interrupt/event lines onto GPIOs, the AFIO clock should first be enabled.(通过AFIO_EXTICRx配置GPIO线上的外部中断/事件,必须先使能AFIO时钟。)

网友:
谢谢香水城。

开始可能我的提问方式不对。

不过您这么回答我是比较清楚了,使用GPIO的EXTI就必须开启AFIO时钟。

但是仍然对PA8在没有开启AFIO就能正常使用中断仍留有遗憾。
估计其他端口也有这种情况,只不过我的开发板无法试验罢了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不正确操作的结果给出解释,建议你还是应该按照正规的方法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