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_IAP例程好像有问题

楼主:
请教版主,我用st网站提供的“STM32F10x_IAP_V3.1.0”例程时发现,用232下载程序时,iap一切正常,可是改为485通信时,iap跑到Ymodem_Receive 中就不能向外发数据 ,在此之前485发出数据一切正常。程序进入Ymodem_Receive 后,在下面程序“*”处加断点,程序跑到断点停止后,如果单步跑一步就可以发数据,如果全速跑就不能发数据。(用STM320E-LK开发板测试)请版主指教。
void SerialPutChar(uint8_t c)
{
   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8);     //串口控制位 = 1,发送状态
* USART_SendData(EVAL_COM1, c);
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EVAL_COM1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8);      //串口控制位 = 0,接收状态
}

网友:
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EVAL_COM1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8);      //串口控制位 = 0,接收状态

中间增加等待时间,我估计是由于控制位相对发送数据,关闭过快造成的.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就是单步可以过WHILE,应该是二楼说的原因,二楼有解决的方法吗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对485不太了解,不知道485是否跟串口完全一样?是否支持Ymodem协议?

网友:
需要修改一下代码,STM32平时接收,需要发送时先做一下485方向切换,发完马上换回接收。
另外,受切换时间限制,波特率不要设得太高,先设低一些,如9600。成功后再逐步优化提速。
如果上位机也是你自己写的,就简单多了……

网友:
发送之前要确认你的上一个字符已经发送完毕
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8);这句放在* USART_SendData(EVAL_COM1, c);函数体内的那个等待发送结束的那句后面即可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呢,做延时解决不了吗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时是怎么个思路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楼主不厚道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人走了?我用485时接收正常,但发回时会多发出一个字节,我发回时也换向了啊。怎么会多发出一个字节呢?

网友:
问题出在这句 “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EVAL_COM1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”,改为“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”就ok了

网友:
亲们,我485进行iap升级,GetKey获取按键码值的时候说是无效的,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