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下版主:IAR仿真调试问题!

楼主:
最近开始学习STM32,手头也有块板。
昨天晚上跑了下demo测试程序,用的是IAR4.42编译软件(第一次用IAR,不熟悉)。
现在问题是:跑原demo程序....debug....没问题;
但是在原demo上修改下程序后:rebuild all  没反应。
今天在公司测试了下,没用板子,修改可以rebuild all....
为什么修改了程序,在板子上测试....不能rebuild all ??是不是设置问题??
不会是不能接板子才能rebuild all 吧 ??

网友:
请检查你的系统时钟是不是不对。

也可以把所有产生的文件删掉,再编译试试看。

网友:
版主有速度!赞一个
原程序没问题(可以排除时钟问题吧),而且不过是稍微加了点东西:比如就在main(){}内部添加了个延迟函数-----
然后rebuild all 就好像暂停不动了....然后取消stop build   显示: build aborded
看样子今晚得好好再整理下了

网友:
不可能和板子有关系的。

你用的什么IAR?

网友:
晕,你的状况是按"rebuild all"后没有反应,还是按"rebuild all"后暂停不动?这可完全是2回事!

按"rebuild all"后没有反应,是指操作完成但没有进行编译。按"rebuild all"后暂停不动,是指系统处于类似于死机状态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:没说明白
是按rebuild all 后,有几个源文件能build成功 ,然后就停留在一个源文件,比如lcd.c...就build 不下去了----貌似“死机”了! 说白了就是没编译成功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贴!搞定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不厚道,也不说说怎么搞定的。

网友:
确定是不厚道哦,结贴也说说怎么搞定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