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TFTLCD与外扩Flash的矛盾

楼主(2009-12-19):
如何解决TFTLCD与外扩Flash的矛盾
STM32高密度型器件是可以与TFT LCD相连的,其中占用了FSMC一些控制线(如NEx,NOE等),现在要做的项目是一个触屏手持设备,需要做界面,含有图片较多(以数组形式存放的话,一幅256色图片,320*240的话,一个点一字节,那一幅图需70K左右空间),那么如果用高密度器件连接了TFT LCD以后,肯定是要扩Flash来存储图片的(不用SD,那样需要做文件系统),那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?如果用EEPROM或其他存储器件来存储,那能不能将编译过后的图片数组放到EEPROM或其他存储器件中去而不是放在内部Flash中(因为放不下)?
如果用uc/GUI,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?
谢谢。
存储
图片
控制线
FLASH
矛盾

网友A:
建议你读读手册,只要知道ARM是统一编址就知道该怎么解决这冲突

网友B:
不会冲突,
楼主看下手册就会明白
关于STM32的FSMC

网友C:
谢谢两位。晕掉了。。。竟然没注意到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