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72M下跑1024点32位FFT能跑多快?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己用C写了个定点Q20的1024点基2 FFT,EWARM最高级优化测了下要7.8MS,相比ST官方的慢很多,不知道大家有没做过最快能到多少?还有基4比基2能提升多少速度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官方提供汇编代码。10424点用时2.138 ms。是在FLASH运行,在RAM运行1.768 ms

网友:
呵呵!官方是16位的!精度比较低!
写了个基4的,可以在5ms内完成FFT和频谱校正,用了5点校正算,频率精确度可达-5次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上,“频谱校正”是怎么做的?方便的话发点资料上来。谢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呵呵!这个算法资料很多,需要用时间去研究的!呵呵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如加窗函数,插值了。。。很多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学算法真的好神奇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也可以看看王兆华老师出的“数字信号全相位谱分析与滤波技术”或者丁康老师出的“离散频谱分析校正理论与技术”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学牛人啊

网友:
楼主你开玩笑!

1)官方提供的就是4 的汇编版FFT. 16点的精度度比较低!
2)我想问你的ADC是多少BIT的?
  STM32的12位ADC我都可以做到20位【精度】,
  12位变20位 数 ~这个那个电工不会?

3)4的从理论上就是2的两倍!连这个都不知道,玩什么FFT?
4)测量频率【最实在可靠】的方法就是使用硬件

网友:
回楼上
2、我的ADC是16位的!
交流采样你可以做到20位精度??
3、理论计算复杂度当然是这个关系了,但是实际还是得跟你写的程序及CPU指令有关了
4、硬件当然可靠了!但是我们能用软件实现的干嘛要硬件去做呢!
我只是拿STM32做下计算而已!其他都是用CPLD来做的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官方的Q14,你说你做到多少精度,而且每做一个蝶形运算都经行了归一化这样又损失很多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采样信号有很多个频段的信号组成,用硬件来提取我们所关心的信号用硬件来做是很复杂的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我们使用仪表交流指标都做不到和直流指标一样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