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老大对TI的IQMATH库感兴趣?一起把它翻译为C代码如何?

楼主:
看了些比较,28335带的 浮点单元是32bit的,其性能与用IQMATH的2808等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大距离。

这样来说 STM32 的CORTEX-M3核心与CORTEX-R4(F)核心还是有的一比的。

可惜 IAR EWARM没有专门的IQMATH库。而自己水平也太菜,在网上找来些资料看后,还是比较糊涂。

TI的IQMATH 库明摆着的汇编源代码和算法。大家把它翻译为C代码如何?

QSIN QCOS QATAN QATAN2 QLOG QDIV QMUL QSQRT . ,

上面有些比较简单,而且我找到了些参考代码。

网友:
hello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感兴趣,一起讨论下吧,联系caisingbo@163.com

网友:
不要使用小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要使用小数,使用Q格式才能发挥定点芯片的速度优势。用小数,还是使用带浮点单元的片子好点。

网友:
暂时国内都没有人搞这个的!?

这里不是有好多老师,博士,导师,研究生等等吗?
怎么没拨刀相助啊!

今天看了一天,觉得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。花点时间恶啃就是了.

也google了整天,都没有一个国内网站有详细介绍这个的。都是外国的网站。
真奇怪! TI 针对 DSP甚至MSP430,都介绍了定点库(FIXED POINT MATH LIBRARY)。

就如 FFT、 IIR、 FIR ,这个IQMATH 也是配合的算法,做AC3、甚至MP3解码,2D/3D图形算法都用的上。毕竟是使用相对廉价的定点处理器。

如果使用TMS320F28335带浮点单元的DSP,那个可要18 USD/片呢!即140元RMB。CORTEX-A8也不便宜吧?而且整体电路成本更高。而换成定点的DSP、CORTEX-M3,就20-30元可以了。

按现在的75MHZ的STM32或将来的100MHZ的 NXP CORTEX-M3,用作算法还真要使用
定点库。使用100MHZ的TMS32F2808也是差不多的性能。做算法也要优化。
否则也是白搞。

TI 做了比较。150MHZ的TMS32F28335处理浮点相当于365MHZ的TMS320F2808处理浮点的性能!

如果换了75MHZ的STM32,可能要400MHZ才达到它处理浮点数的结果,如果不使用定点库的话。

吹了一大堆! 希望国内的牛人看到。

网友:
初步成功!

定点的 加 减 乘 除 都OK!

float temp1=fix2float(fixsin16(float2fix(60*pi/180)));
float temp2=fix2float(fixcos16(float2fix(60*pi/180)));

上面使用了1024点正弦表。比TI的256点大太多了!

贴个快速 翻正切: 看看如何把它变为 FIXED 算法?
float arctan2(float y, float x)
{
   float  angle;
   float coeff_1 = M_PI/4;
   float coeff_2 = 3*coeff_1;
   float abs_y = fabs(y)+1e-10;      // kludge to prevent 0/0 condition
   if (x>=0)
   {
      double r = (x - abs_y) / (x + abs_y);
      angle = coeff_1 - coeff_1 * r;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float r = (x + abs_y) / (abs_y - x);
      angle = coeff_2 - coeff_1 * r;
   }
   if (y < 0)
           return(-angle);     // negate if in quad III or IV
   else
           return(angle);
}     //end sub

网友:
搞好的定点的快速 ATAN2,测试有些问题!

flaot temp6=fix2float(arctan3(float2fix(1),float2fix(0)));

int32_t arctan33( int32_t y, int32_t x )
{
const int32_t ONEQTR_PI = float2fix(M_PI / 4.0);
const int32_t THRQTR_PI = float2fix(3.0 * M_PI / 4.0);
const int32_t OP1 =float2fix(0.1963f);
const int32_t OP2 =float2fix(0.9817f);
const int32_t LEF =float2fix(1e-10f);

    int32_t r, angle;
    int32_t  abs_y = abs(y)+LEF;      // kludge to prevent 0/0 condition

    if ( x < 0 )
    {
        r = fixdiv((x + abs_y) , (abs_y - x));
        angle = THRQTR_PI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 = fixdiv((x - abs_y) , (x + abs_y));
        angle = ONEQTR_PI;
    }
           //angle =angle + (0.1963f * r * r - 0.9817f) * r;

    angle += fixmulf(  (fixmulf(OP1,fixmulf(r,r))- OP2),   r);

    if ( y < 0 )
        return( -angle );     // negate if in quad III or IV
    else
        return( angle );
}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望ST也做个这样的库,最近我也需要这样的库

网友:
一年前的贴呢,还有人能找出了,21ic确实强。
已经有自己的IQMAT库了。
TI也不把它的IQMATH库来忽悠大家了,现在它的新的DSC带浮点的。
PICOLO好像也有浮点的能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