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在SPI的从模式下,怎么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给主机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教,在SPI的从模式下,怎么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给主机,看STM32的手册上好象,MOSI和MISO是在同一个时钟边沿被被采样的,可SPI的数据寄存器只有一个,当收中断时把数据一个BIT一个BIT的放到SPI的数据寄存器中,那么要发送的数据放到哪呢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数据寄存器虽然只有一个,但是好像收发不是同一个地址,也就是读和写是不同寄存器的,你不用担心。SPI从机要发送数据给主机,只有等主机来连接之前把数据放到发送寄存器,主机发命令过来的同时就能把数据读走。不过,双机高速通信我觉得还不如用同步串口来得方便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是说UART口方便

网友:
楼主的担心有点多余的!
设计SPI系统电路的人可是聪明绝顶的啊!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。

这是STM32的SPI框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