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LASH_SetLatency();的疑问

楼主:
看STM32的FLASH手册,关于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位的说明,上面明确写着:
    0 wait state if   0MHz < SYSCLK <= 24MHz
    1 wait state if 24MHz < SYSCLK <= 48MHz
    2 wait state if 48MHz < SYSCLK <= 72MHz
我的SYSCLK是72MHz,但是用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1);函数对FLASH进行初始化,为什么系统还能正确运行呢?而且各个接口的执行均正确无误?

网友:
因为生产条件的离散性,一般生产出的产品都要好于手册给出的指标,但有些产品会恰好满足手册给出的指标。

我们不可能把标准提高,这样成品率就会下降;也不可能把好于手册给出指标的产品专门挑出来重新标注,这样成本太高。

楼主去学学统计原理就清楚了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统计原理似乎挺难学的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晕,跟统计原理挂上勾了,那香版是否要建议我改成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你一定要搞清楚"为什么",可能就需要跟统计原理挂上勾了;如果只是认为它是一个规则,照着手册说的做就是了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同事初学这玩意,不知道101最高主频是36M的,把主频超到11.0592*6了,定时器和串口都很准确的在跑,不知道STM32究竟有多大能量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M32非常好超频,这是早就被事实证明过的事情,CPU和外设本身好超频,FLASH相对难超频些,如果FLASH等待可以增加到4个,那多数芯片都可以超频到100M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等待越多频率越高?这是什么道理?应该等待越多执行代码速度越慢的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的超频性能是挺好的

网友:
FLASH等待越多频率越高?这是什么道理?应该等待越多执行代码速度越慢的
应该说频率越高,Flash的等待周期越多。

或者说FLASH等待周期越多,CPU的频率可以达到越高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试过在
48MHz < SYSCLK <= 72MHz
的情况下采用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以上的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