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5.XX关于实时查看变量变化的功能

楼主:
在STVD(调试STM8)里watch变量有"ON THE FLY"可以实时查看变量的变化。

在IAR5.XX调试STM32F103XXX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???

或者类似的功能也行啊???

请IAR EARM 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没有

不一样的内核

网友:
是没有这个功能!!!

真遗憾!!!

多么好的一个功能啊!!!!

网友:
在全带运行过程中,可以实时看到变量的变化。

在STVP FOR STM8 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嘿嘿,STM8的这个功能(实时查看变量的变化),不是任意一种MCU都具备的。

网友:
如果用EP868,甚至可以脱机实时查看变量,呵呵。
无需电脑,无需中断设备运行,查看内部变量。
FreeScale的MCU也可以做到这点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上的用过FreeScale的MCU吗,现在正准备用MPC5554做个项目,但资料很少,能否探讨下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系列的资料好像要多些,55系列一般用于汽车上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ou de ,alive watch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该可以~~~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求程序不停就可以看到变量的变化吗,如果那样,我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非常感谢

结贴.

网友:
EWSTM8,也没有这个功能,要看变量值只能暂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