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I2C库的I2C_CheckEvent函数的问题

楼主:
这是库函数:
ErrorStatus I2C_CheckEvent(I2C_TypeDef* I2Cx, uint32_t I2C_EVENT)
{
  uint32_t lastevent = 0;
  uint32_t flag1 = 0, flag2 = 0;
  ErrorStatus status = ERROR;
    assert_param(IS_I2C_ALL_PERIPH(I2Cx));
  assert_param(IS_I2C_EVENT(I2C_EVENT));
    flag1 = I2Cx->SR1;
  flag2 = I2Cx->SR2;
  flag2 = flag2 << 16;
   lastevent = (flag1 | flag2) & FLAG_Mask;
   if (lastevent == I2C_EVENT )
  {
     status = SUCCESS;
  }
  else
  {
     status = ERROR;
  }
  return status;
}

将lastevent = (flag1 | flag2) & FLAG_Mask;改为:lastevent = (flag1 | flag2) & I2C_EVENT;行不行?

网友:
不能,这里是“有且只有”的意思
改了后就变成“有不限于”的意思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m32的I2C状态位有时莫名改变,如果用lastevent = (flag1 | flag2) & FLAG_Mask,容易在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时死机,既然你判断某位,直接lastevent = (flag1 | flag2) & I2C_EVENT不行吗?

网友:
看了下I2C Event的定义
状态并不只是1位,而是位组合,且组合间有包含的关系,不能用楼上所说的方式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位电阻太大,速度太快的话,I2C会不稳定,如果出现死等的话,试试把速度调小,再不行按个小的上拉电阻

网友:
正如2楼所说,“(flag1 | flag2) & FLAG_Mask“之后,再与I2C_EVENT比较,要求是“有,且仅有这几个标志满足”;而如果按照LZ所的直接“(flag1 | flag2) & I2C_EVENT”,那就是“只要这几个标志满足即可”。

至于LZ在3楼说的,死在while处,那是因为已经有意想不到的标志也置位了。库里的写法,显然检测更严格。如果按照LZ那样,改后,通是通的过,但是已有潜在的问题,即不该置位的标志意外地置位了。即使这里的while通过,下面也要出问题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楼,我也遇上这个问题了,您是如何解决的?请教 下。谢谢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楼的建议蛮好,试试换下上啦电阻

网友:
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D;我的程序也当机在这个位置,于是我查了下网上的资料,在前面关于I2C和端口的时钟这么设置之后就通过了,具体原因不明。
  /*!< sEE_I2C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sEE_I2C_CLK, ENABLE);
  /*!< sEE_I2C_SCL_GPIO_CLK and sEE_I2C_SDA_GPIO_CLK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sEE_I2C_SCL_GPIO_CLK | sEE_I2C_SDA_GPIO_CLK, ENABLE);

网友:
检查下这两行里面设了什么
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ENABLE );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???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GPIOA  |RCC_APB2Periph_AFI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ENABLE );
如有该设的时脉未设到,及不该出现同时启动了的,皆无法正常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