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SP烧录

楼主(2009-12-31):
关于ISP烧录
100pin和48pin的stm32f103都能够反复烧录正常.
唯独64pin的stm32f103fv8只能烧录一次,第二次就不能进入boot.
试验了2片都一样.是不是这个批号的产品有问题.
激光打字如下:
arm
stm32f103
r8t6
2205v 93
mlt 22 925
产品

网友A:
不会吧,版主呢,如果两片都一样,那肯定就是产品问题了

网友B:
楼主所描述的,感觉也不是芯片的问题

网友C:
检查一下硬件

网友D:
谢谢各位提醒,
问题找到了:
vdda不能分开供电,要和vdd合并就可以了.
不知sst为什么要这样设计?

网友E:
请给出你的电路图。
可以给VDDA与VDD分开供电,但有2个条件:1)VDDA与VDD之间的电压差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过300mV;2)VDDA与VDD必须同时上电、同时断电,否则前面的条件就满足不了啦。

网友F:
哦,这样啊,有时上电顺序是很重要的

网友G:
不应该是芯片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