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的SWIM稳定电平

楼主(2010-01-05):
STM8S的SWIM稳定电平
在手册中说到,SWIM口应该给一个稳定的电平,防止在上电后误进入调试模式,
但是这个SWIM应该是上拉还是下拉啊??
手册
上电

网友A:
一般用上拉比较好

网友B:
上拉下拉都可以,只要不是浮空,个人认为最好是接GND即可。

网友C:
在POR后 在代码中初始化为普通I/O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