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STM32上的RTC晶振的一些资料

楼主:
【应用笔记AN2867】ST微控制器振荡器电路设计指南

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帖:STM32的RTC,可以替代专用的RTC芯片吗?

【应用笔记AN2867】中推荐的三种32768Hz的晶体数据手册如下:[url=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attachment.php?aid=1433&k=0335fc7fb8b39201b5c487578aa6a56c&t=1250157495&fid=49&sid=9bfa36VdTQBkrRkbgOPmJZ58L8NHjNtLz8d7ZGMUldsTBio]

KDS_32768_Crystal_DMS-26S.pdf (357.28 KB)

C-TYPE_C08X.pdf (576 KB)

JFVNY-MC306.pdf (182.49 KB)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FVNY--国内贸易商,怎么也是晶振品牌? 拿着SII和EPSON的东西当自己的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主推荐的,应该不错,下下来看看

网友:
好资料, RTC 已经有很多人说到的问题了

资料还提到 "激励功率" 的问题, 不知道 stm32 提供多大的激励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确很有价值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F上说了,公差为±20PPM,也就是1秒钟的误差最多会多出或少不到1个时钟,STM32却在内部增加了一个时钟补偿,而补偿为每220个时钟0-127个时钟,为什么呢?不知道这个补偿是补偿的什么,关键是,对快了的时钟才能补偿,慢了还干瞪眼!

网友:
PDF上说了,公差为±20PPM,也就是1秒钟的误差最多会多出或少不到1个时钟,STM32却在内部增加了一个时钟补偿,而补偿为每220个时钟0-127个时钟,为什么呢?不知道这个补偿是补偿的什么,关键是,对快了的时钟才能补 ...
如果你的晶体足够准确,当然不必做补偿,设置为补偿0个时钟即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外部晶体比较慢,则可以通过改变秒预分频的方式,调快计数,然后再通过补偿调准确。

标准的RTC频率应为32768Hz,如果你使用的晶体比较慢,比如只有32767.3Hz,则你可以设置预分频系数为32767,这样输出的秒脉冲就会变快,这时再使用补偿的办法校准。

校准的详细方法,请看应用笔记:AN2604-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RTC calibration

网友:
版主还是把这个链接给出来了,我想版主没有看清楚我的表述,或许我表述不准,这是文件中画的RTC工作图,可以看出32.768kHz时钟直接被CAL寄存器抹去了几个脉冲。如何抹去你提到的哪个0.3时钟呢,如果说要抹去0.3时钟,我想就不是220时钟抹去cal寄存器中的时钟个数了,应该至少327.68k个左右抹去那么几个了?不知道这个220是在32.768k时钟上,还是在秒脉冲上?在秒脉冲上还是能使用的,但不合情理de!

RTC时钟图

网友:
嘿嘿,为什么你只看图不看图下面的说明呢?

这句话不是说得很清楚吗,校准寄存器中的每一个数值,表示在每1 048 576个输入的脉冲里,减去1个脉冲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嘿嘿,那你们的参考手册不是写的220吗,原来220是这样表示的,中文版哈

网友:
中文版?谁翻译的?根据哪个版本翻译的?

你能把你看到的那段贴出来吗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很有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