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7如何连接两个以太网口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个项目需要两个网口,一个ip地址,那位推荐一款芯片,可以起到分线器的这种作用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说的这款芯片我看了,搞的太复杂了,呵呵,我只想要两个以太网口出来,用上107的以太网mac,这样就搞的太复杂了,还不如搞两个以太网芯片舒服些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来楼主有自己的思路啊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路没有啊,那个芯片的电源等级挺多,我希望能找到简单一些的,管脚少一些,呵呵,弄得太复杂了,还不如弄两个以太网芯片来的更好些。

网友:
不清楚你说的复杂是指那方面
ksz8842两个端口是交换的,同时使用,你可以设置成端口镜像

网友:
刚想起来,这个8842是没有MII接口的,不适合F107
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ksz8893,不过是3个端口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查查看看,多谢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前没仔细看手册,总觉得有个1.2v电源非常的不方便,仔细看了一下,内部有了LDO,呵呵。电源等级太多,非常的繁琐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楼推荐的那款芯片,建议楼主试下,效果还可以,也不是那么复杂

网友:
大神,你用的是stm32驱动这个交换机芯片吗?

网友:
买一个交换机机HUB,可以多网口的、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