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ADC1中两个通道会不会相互干扰?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在测试时,发现调节一个通道会对另一个通道产生影响?请问如何解决?我的板子没加滤波,希望从软件上解决。谢谢!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清楚些,如何干扰?2个什么通道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两路连续扫描转换的AD通道,使用外部变阻器进行测试。一个变阻器A不动,调节另一个变阻器B:0~0XFFF。A变阻器对应的AD值发生了0X50左右的变化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贴电路图,并请说明软件的操作步骤。

网友:
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/*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DMA_DeInit(DMA_Channel1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admem; //(u32)(CassMem + DStart + 16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2;  //2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 // 内存自加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(DMA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/* Enable DMA channel1 */
  DMA_Cmd(DMA_Channel1, ENABLE);

  /*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2;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*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0, 1, ADC_SampleTime_1Cycles5);
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*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1, 2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
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*/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*/
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/*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*/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请问程序有问题吗????电路图没加滤波。。。

网友:
会有干扰。
两个方法:
1、延长采样保持时间
2、减小信号源内阻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外部电路设计的好,是不应该有干扰的。

网友:
8楼的延长采样保持时间是指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1, 2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采样时间吗?
如果是,我已经试过,还是有干扰。
如果不是,请教?

网友:
附上电路图

网友:
有图了吗?

网友:
border=0 />
不好意思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调节另一个变阻器B,请用示波器检测你的VD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