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TouchSensingPackage1.2的错误

楼主(2009-12-03):
STM8STouchSensingPackage1.2的错误
发现STM8S Touch Sensing Package 1.2中一个低极错误。
STM8_TSL_RC_Configuration_TOADAPT.h
53行
// STM8S103 TIM2 0x530B
我开始轻信了,直接按这句修改后面的
#define TIMACQ (TIM2)
#define TIMACQ_CNTR_ADD (0x530B)
死活不工作,核对手册才发现上当,实际上TIM2应该是 0x530C。
工作
手册
TOUCH

网友A:
头文件错了?这也被楼主找出来了

网友B:
有用的部分没有错,只是上面几句供参考的注释有问题,因为不同的型号要自己改一下,STM8_TSL_RC_Configuration_TOADAPT.h就是让你根据自己的MCU、IO配置等等自己修改的。STM8S103的这一句严重误导。

网友C(2010-01-10):
没错,我在做触摸时也碰到这个问题,后来看手册才把它给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