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can调试问题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我设置为还回模式时,能够正常运行,用zlg的CAN232MB在can端可以接受数据,当直接改为Normal模式时can总线出错了。错误代码为5:显性位错。请教高手指点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呵呵,没有人知道啊?自己顶一下吧!新手接触can,调试起来真的是惨不忍睹,问题多多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的接收芯片是什么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前也碰到过,发现是接收芯片与stm32不通(中间有个4052),直接连就好了,我用的是tja1040

网友:
但是我还回模式是可以收到stm32发出的数据的,(中间有个4052)是什么意思啊?
我是tja1050直接与stm32相连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搞定了,原来tja1050需要电压最低是4.75v,供电电压的问题。

网友:
4052是个多路选择芯片
恭喜恭喜。

网友:
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。还回可以,正常不行。
tja1050直接与stm32相连??  是他们的引脚直接连在一起? 但我的stm32端由各外接芯片用来把信号转成差分信号,到can收发器端也有个相反功能的芯片。
我已经用外部5V供电了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哪里有问题??郁闷了好几天了!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就是说CAN芯片要单独用5V供电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?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如果方便的话告诉我下好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