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请教版主

楼主(2010-01-09):
再次请教版主
版主,我现在对FSMC好迷惑啊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资料。
现在的问题是:
FSMC在bank1中的那4个片选NE1~4是如何判断接法?比如,为什么LCD液晶的片选要接NE4?
接其它的片选不行吗?那3个都是接什么的啊?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135947&highlight=FSMC
这里面有个朋友说LCD的片选接的是NE1.
资料
如何

网友A:
LCD液晶的片选不是必须要接哪个引脚,主要是看这个片选信号所对应的驱动模式是否满足你的LCD。
比如一般LCD的接口都与NOR/SRAM兼容,而NE1~NE4都适合于NOR/SRAM,所以哪个片选都可以接这种LCD。但是片选信号NCE4_2则只能配合NAND的时序,所以一般不能接LCD。

网友B:
谢谢版主的回答。咱们这个ST MCU有没有QQ群啊?建一个交流起来方便。如果没有我可以建一个。

网友C:
就在论坛里讨论也一样呀,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