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FLASH编程问题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STM32 的FLASH 在编程时,是不是只能对数据时0XFFFF的地址进行编程,而不能对已编程的地址写数据?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该是,否则怎么叫FLASH,这是FLASH的一个特征

网友:
Flash编程手册里明确指出:写前必须要擦除

令,这也是大多数flash的特性吧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说对了一半:能对0xffff的数据改写成任意值(无需擦除,擦除也是变为0xffff),但还有一点是:可以对任意值改写成0, 比如:0x1234 写成 0是不需要擦除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的,楼上说的很对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解锁,然后擦除,再写就ok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哈,FLASH就好比是一块黑板,写了字的地方就不能再写了,否则无法辨认;整块黑板写满了,还想再写,只好整个或局部擦掉,才能再用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呵呵,FLASH操作就是比较麻烦一些

网友:
求教大侠,

在stm32的配置问题,就是我现在想写一个flash,用固件库操作,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做,请大侠指点一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