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关于STM32在用FSMC访问SRAM时的数据线复用问题

楼主(2010-01-08):
求助!关于STM32在用FSMC访问SRAM时的数据线复用问题
DB接的是液晶的数据线。FSMC是接的SRAM,利用的是FSMC功能。PF为外接线。
想问大家个问题。象我这样STM32的接法能行不?我是这样想的,当用到FSMC时就开启复用功能(AFIO),,当用到普通IO时就关掉复用功能(AFIO)。
.这样行不?
我的担心是,当使SRAM的片选不被选中,SRAM的数据线是否为高阻态啊?如果不是高阻态,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液晶DB的数据。
请版主或了解的朋友来说一声。
数据线
接线
影响

网友:
把液晶也用FSMC驱动才是王道,并行的液晶要么是I8080,要么是C6800,好像STM32的FSMC都是支持的.

网友A:
我还有将其它的线复用到FSMC的数据线,不只是液晶的。我在想,当SRAM的片选不选中时,并且此时关闭AFIO,设置成普通IO。能不能象不复的IO一样功能?

网友B:
片选不选中SRAM时,不能保证为高阻态。
但是,可以当SRAM的片选不选中时,关闭AFIO,转换设置成普通IO,然后按照普通I/O操作。不过这样做太麻烦了,最好按照2楼的建议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