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VET6接5V的液晶的配置方式。

楼主(2010-01-16):
STM32F103VET6接5V的液晶的配置方式。
STM32F103VET6用FSMC方式接5V的液晶JM240128(T6963控制器),是否需要把相关I/O设置为漏开?此液晶我在C8051F020上用过,也是3.3V系统带5V液晶,当时是把020的I/O设置为漏开了。
控制器

网友A:
应该是把

网友B:
漏开??????哼哼哈哈哼哼哈哈

网友C:
不需要设置成漏开

网友D:
不知道,应该不需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