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菜鸟问题

楼主:
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
编译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信息
#error clnk Debug\yyy.lkf:1 Unsupported processor type
The command: "clnk -lD:\lib  -o Debug\yyy.sm8 -mDebug\yyy.map Debug\yyy.lkf 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2
exit code=2.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用的编译器是cxstm8的16K免费版本,选的芯片是STM8S207CB

网友:
应该是你编译器的路径设置到非COSMIC的安装路径上导致的。

STVD默认的路径好象是指向了Rasonance路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该是路径不对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译器的路径要跟安装路径一致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呵呵,刚开始很容易犯的错误啊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,的确是编译器路径问题
在此谢谢各位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路的。凑热闹而已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路径不对

网友:
在哪里设置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