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搞定了STM32读写EEPROM

楼主:
ST网站上的例程是读写24c08的,他的读函数有问题,原来我在51下一直模拟I2C操作的,用起来心里很有数,按照模拟I2C的步骤重写了读写函数,连续读写,自动处理跨页问题,很容易修改成24C08/32/128/512的读写函数,把我的代码公布如下:
void I2C_AcknowledgePolling(void){
    do{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2C1,ENABLE);
        I2C_ReadRegister(I2C1,I2C_Register_SR1);//清除ADDR位
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2C1,0xa0,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
    }while(!(I2C_ReadRegister(I2C1,I2C_Register_SR1)&0x0002));

    I2C_ClearFlag(I2C1,I2C_FLAG_AF);
}
void I2C_SequentialRead_AT24C01_02(u8 sla,u8 suba,u8 *pHead,u8 len){
    u8 i;

    I2C_AcknowledgePolling();

    I2C_GenerateSTART(I2C1,ENABLE)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    I2C_SendData(I2C1,sla)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;

    I2C_SendData(I2C1,suba)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I2C_GenerateSTART(I2C1,ENABLE)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    I2C_SendData(I2C1,sla+1)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));

    if(len>1){
        for(i=0;i<len-1;i++){
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;
            *pHead=I2C_ReceiveData(I2C1);
    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2C1,ENABLE);
            pHead++;
        }
    }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;
    *pHead=I2C_ReceiveData(I2C1);

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2C1,DISABLE);
    I2C_GenerateSTOP(I2C1,ENABLE);
}
void I2C_PageWrite_AT24C01_02(u8 sla,u8 suba,u8 *pHead,u8 len){
    u8 wLen,addr;

    wLen=len;
    addr=suba;
    ScrollPage:I2C_AcknowledgePolling();

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2C1,ENABLE)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   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2C1,sla)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;

   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2C1,addr)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2C1,*pHead++)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 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       wLen--;

    while(wLen){
        if((addr%8)!=0){
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2C1,*pHead++);
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    wLen--;
        }
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2C1,ENABLE);
            goto ScrollPage;
        }
    }
    I2C_GenerateSTOP(I2C1, ENABLE);
}

网友:
hotpower能不能抽出点儿宝贵的时间给大家客串下老师呀

网友:
帮你顶下

刚写了就读,刚读了就写,
总该给它点反应时间。

网友:
3楼说得对,每次操作之前都需要检测上次操作是否完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供的例程只是演示了如何操作I2C接口,并不能当作完整的函数操作演示的设备,需要经过完善才能实用。

网友:
正常都有AcknowledgePolling的

这个我是考虑过的,就算是没有,连续执行两个I2C_EE_BufferRead()也死,这怎么解释?
我晕,ST提供的例程全是演示用的?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要检测外设内部的状态,确认它内部的操作已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knowledgePolling只是检测I2C总线的状态,并不反映所要操作的设备状态。

网友:
我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程序初始化后只执行两个I2C_EE_BufferRead(),我复位后等n分钟后再全速运行也是死在第2个I2C_EE_BufferRead()里面,难道读动作也要等到24C02不忙?

网友:
你的I2C速度是多少?一次读多少字节?

网友:
100k,3个字节

网友:
发现了一点儿规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次读写不超过4个字节就不会死,明天继续研究。。。

网友:
又发现了规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续写的话每次写多少个字节都行,但是每次连续读不能多于4个字节

网友:
24C02 24C08不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利的例程里修改了page_size=4,st例程里是page_size=16,

网友:
24c02的page_size为8

网友:
经多次试验完整无误

网友:
正在调试 mark 一下

   尽量用st原带的库 如果有bug 修改一下能用也行
最后再自己写
   翻遍了所有I2c的贴  貌似没找到 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
  版主也一直在硬件上搞文章, 既然硬件是万利的demo板如果调试通过的话
硬件就不是主要问题
  期待高手能解决根本问题

网友:
我读和写都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我是放弃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我的I2C全部是软件模拟来做,ST的库的确是让人又爱又恨啊...

网友:
认为是 主/从 模式切换的问题。

具体地说 就是 有时该发 ACK 信号, 有时不该发ACK信号,或者 发NOACK。

读和写时的 寄存器操作要注意是否改变了ACK与NOACK控制位的操作。

网友:
I2C_GenerateSTART(I2C1,ENABLE);
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这一句很危险啊 很多死机都是卡在这边的

改为while(I2C1->SR1&0x01<=0);就好了

STM32的库一个字烂

网友:
原来在51下模拟的时候是有超时检测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是把模拟程序翻译过来的,但是超时检测那段没翻译,就是为了验证一下这个功能,自己可以去修改,另外我觉得如果I2C老死在这上面的话说明他的这个接口做的还有毛病,首先我是基于相信这个硬件接口非常可靠的前提下才

网友:
楼主:我用了你的程序终于能读写了

但是,我第一次读写都正确,第二次读的数据只能读到一个字节,不知道为什么.
如果我重新运行一次I2C初始化就可以正确读到数据.难道我每次读写的时候都要重新初始化I2C一次吗?
下面是我的程序: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1    0x05
#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1     0x05
#define BufferSize1             (countof(Tx1_Buffer)-1)
#define BufferSize2             (countof(Tx2_Buffer)-1)
#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2    (EEPROM_WriteAddress1 + BufferSize1)
#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2     (EEPROM_ReadAddress1 + BufferSize1)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countof(a) (sizeof(a) / sizeof(*(a)))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8 Tx1_Buffer[] = "/* STM32F10x I2C Firmware 123456789";
u8 Tx2_Buffer[] = "Library Example */";
u8 Rx1_Buffer[BufferSize1], Rx2_Buffer[BufferSize2];
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= FAILED, TransferStatus2 = FAILED;
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;
TestStatus Buffercmp(u8* pBuffer1, u8* pBuffer2, u16 BufferLength);
extern void delay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main
* Description    : Main program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void)
{
#ifdef DEBUG
  debug();
#endif

  /*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RC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NVI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Initialize the I2C EEPROM driver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I2C_EE_Init();

  I2C_PageWrite_AT24C01_02(EEPROM_Block0_ADDRESS,EEPROM_WriteAddress1,Tx1_Buffer,BufferSize1);

  I2C_SequentialRead_AT24C01_02(EEPROM_Block0_ADDRESS,EEPROM_ReadAddress1,Rx1_Buffer,BufferSize1);

/* Check if the data written to the memory is read correctly */
  TransferStatus1 = Buffercmp(Tx1_Buffer, Rx1_Buffer, BufferSize1);

  /* Wait for EEPROM standby state */
 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();

  /* Second write in the memory followed by a read of the written data -------*/
  /* Write on I2C EEPROM from EEPROM_WriteAddress2 */
  I2C_PageWrite_AT24C01_02(EEPROM_Block0_ADDRESS,EEPROM_WriteAddress2,Tx2_Buffer,BufferSize2);

  /* Read from I2C EEPROM from EEPROM_ReadAddress2 */
  I2C_SequentialRead_AT24C01_02(EEPROM_Block0_ADDRESS,EEPROM_ReadAddress2,Rx2_Buffer,BufferSize2);

  /* Check if the data written to the memory is read correctly */
  TransferStatus2 = Buffercmp(Tx2_Buffer, Rx2_Buffer, BufferSize2);

  while (1)
  {
  }
}

网友:
你说对了,那个程序只能读一次,下次就不对了

当时着急,也没试两次以上的连续读,下面是最终版本的,保证OK,拷贝过去直接用就可以了
#include "stm32f10x_lib.h"

void I2C_AcknowledgePolling(u8 sla);
void I2C_SequentialRead_AT24C01_02(u8 sla,u8 suba,u8 *pHead,u8 len);
void I2C_PageWrite_AT24C01_02(u8 sla,u8 suba,u8 *pHead,u8 len);

void I2C_AcknowledgePolling(u8 sla){
    I2C_ClearFlag(I2C1,I2C_FLAG_ADDR);
    do{
        I2C1->CR1 |= CR1_START_Set;
        I2C1->DR   = sla;
    }while(!(I2C_ReadRegister(I2C1,I2C_Register_SR1)&0x0002));

    I2C_ClearFlag(I2C1,I2C_FLAG_AF);
}
void I2C_SequentialRead_AT24C01_02(u8 sla,u8 suba,u8 *pHead,u8 len){
    u8 i;

    I2C_AcknowledgePolling(sla);

    I2C1->CR1 |= CR1_START_Set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    I2C1->DR = sla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;

    I2C1->DR = suba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I2C1->CR1 |= CR1_START_Set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    I2C1->DR = sla+1;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));
    I2C1->CR1 |= CR1_ACK_Set;

    if(len>1){
        for(i=0;i<len-1;i++){
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;
            *pHead ++= I2C1->DR;

            I2C1->CR1 |= CR1_ACK_Set;
        }
    }
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;
    *pHead = I2C1->DR;
    I2C1->CR1 &= CR1_ACK_Reset;

    I2C1->CR1 |= CR1_STOP_Set;
}
void I2C_PageWrite_AT24C01_02(u8 sla,u8 suba,u8 *pHead,u8 len){
    u8 wLen,addr;

    wLen=len;
    addr=suba;
    ScrollPage:I2C_AcknowledgePolling(sla);

               I2C1->CR1 |= CR1_START_Set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               I2C1->DR = sla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;

               I2C1->DR = addr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           I2C1->DR = *pHead++;
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 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       wLen--;

    while(wLen){
        if((addr%8)!=0){
            I2C1->DR = *pHead++;
            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;

  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    wLen--;
        }
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I2C1->CR1 |= CR1_STOP_Set;
            goto ScrollPage;
        }
    }
    I2C1->CR1 |= CR1_STOP_Set;
}

网友:
楼主,有结果没有呀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最近也要用,关注中......

网友:
楼主 这个程序里面有很多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;
这样的死等,如果有一次eeprom没有应答,程序就死那里了,我原来用24c04用这个程序还可以,现在换成24c02经常在写的时候进入死等状态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可以在死等的时候加超时判断呀,事实上我的应用里没加超时判断,从没碰到过死等的时候,如果死等了,说明STM32出问题了,最后一步还有狗看着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很有参考价值,谢谢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尽量用st原带的库

网友:
用中断的要好多了,
用扫描方式的时候,如果硬件上出了一点问题,程序就死在里面了,别的功能也实现不了了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读和写之间要有延时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例程建议先调例程,然后再在例程的基础上改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垮了两年的帖子了……该结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读和写本身就需要时间,不需要延时太长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