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smic程序大于64k,需要注意什么

楼主(2010-01-18):
cosmic程序大于64k,需要注意什么
使用STM8s207Rb,程序可能超过64K,在网上搜了下cosmic,有的说在大于32k
时会有稀奇古怪的问题,还没开始写,现在问问做过这么大程序的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啊 ?谢谢
网上
问题
程序

网友A:
你先找到不限制代码量的COSMIC再说把。

网友B:
你先试试,碰到问题再具体解决

网友C:
一般手写程序写不了这么大吧

网友D:
这个肯定有

网友E:
等遇到问题,前期不考虑完全周到,等遇到问题在慢慢摸,哪有那么多时间啊,项目是有时间点的

网友F:
大于64K的很正常,只是不是汇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