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循环移位操作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前用51的时候循环移位非常方便,arm还不知道咋做,还有_nop_();那位知道在那个头文件中啊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用法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没找到那个函数库就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要做循环移位操作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口芯片逻辑的需要,要从高位到地位反过来发送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中有左移位指令,右移位指令,还有高低位对调指令,一样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,为什么一定要循环移位呢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没找到相应的C函数,特来请教,嘿嘿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是想知道高低对调指令,就是为顺序为01234567变成76543210.

网友:
使用__RBIT()函数,请看固件库中的文档: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.1.2\Libraries\CMSIS\Core\Documentation\CMSIS_Core.htm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SPI吧,收发接在一起,配置好MSB和LSB的顺序,硬件移位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() 用宏定义 成汇编的N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