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m32调试口线

楼主(2010-01-26):
请教stm32调试口线
JTAG方式,NRST和JNTRST是否可以不引出?

网友A:
看到很多网友的板子,有的只引出了NRST,有的只引出了JNTRST。
是否可以都不引出?

网友B:
我已经说过了“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不引出”。
退一步说,如果可以不引出,那不是等于说这几个信号是多余的吗?

网友C:
NRST用于复位芯片
JNTRST用于复位芯片内的JTAG模块
如果调试器用到了这两个信号,那就要连,如果调试器不用这两个信号,那就不用连。